G31烧上管,换一个用不了半个小时又烧,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7-14):
拿过来不开机,强制也开不了,拔掉CPU供电可以开,发现CPU上管3707Z击穿,找不到同型号的,找一个845板上的上管D412换上开机正常,完了一会游戏,吃完饭,又过了一会,在看发现又烧了,什么问题,这个可以代换吗,是不是换要上下管一起换啊,为什么要一起换呢,下管好象没有坏啊,难道是因为没换下管才烧的

网友:
把那个场管取下,不管它这一相供电,g31上奔腾e系列的cpu吧,功耗小些,扛得住

行不行啊,呵呵,还有这样一招,试试先

网友:
还能这样的啊,呵呵,试试看吧,不会扩大故障吧,

网友:
上下管,以及相关的PWM都换掉,然后确认一下周边电容电阻的好坏。再上电试机。

网友A:
换个公率大点的

网友:
老烧管子第一考虑IC供电是否虚焊,要拆功率大的管子换 最好把管子全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公率大点的

好象D412就比他原来的功率大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