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HKC 385P 电路图

楼主(2012-07-14):
ATX电源HKC 385P

拆开后发现R58的电阻炸了
看不到了

哪位大侠有这个型号的电路图啊?

先谢谢了

网友:
这样的话,很难有答案的。最好将此元件所连接的位置说出来,有简单的电路图给画出来就更好啦。

网友:
别指望有原版的电路图,我都是用的通用图纸,只要是芯片一样,差不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