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1000 北桥SIS M672 南桥SIS968 求板号,求图纸====求思路

楼主(2012-07-14):
EC是 ITE 8512E           时钟IC 是RTM870T-670

此板现在  是待机 0.083A      不知道是否偏大     试着上电   电流0.083A----0.4A----0.8A------0.083A掉回来了   求此板板号 跟图纸

补充内容 (2012-7-17 13:00):
图纸找到了 原来板号是U50SL1

网友:
偏大,有微短,仔细查清楚点

网友:
买个板嘛,才一百块钱.

网友(点评):
100块钱能买到吗?

网友:
     008的电流确实有点大了   不过神舟的机子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掉电应该是有短路了     仔细看看!

网友:
看看北桥1.2出来了没。

网友:
像是北桥·    看看北桥电压·

网友:
      待机时正常的、主板的版号在内存槽下面、

网友(点评):
可按这个板号找不到图纸

网友:
待机偏大,肯定有地微短!查了再说!

网友:
008待机很正常。没有问题神州的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哦,那掉电,我再看看

网友:
那位有这个图纸跟板号啊

网友:
U50SI1这机器有图纸的

网友(点评):
楼主图纸给一份吧

网友:
这板超级垃圾 修起来也不好用

网友(点评):
是啊,拉圾,有钱赚就行啊,问题 能不能修好啊

网友A:
你这机器的待机是正常的.你这电压掉下来会不会自动重启的 如果会的话就是没过内存 这机器不支持高频率内存 最好是667频率可以点亮这机器 还有查内存REF电压 北桥1.2V供电 这机器主板一些小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器的待机是正常的.你这电压掉下来会不会自动重启的 如果会的话就是没过内存 这机器不支持高频率内存  ...

为会自动重启,唉,拆机一看,电解电容被换了好多个

网友:
待机电流是正常的,不过内存故障,测北桥1.2v,0.9v电压正常否。正常的话从做北桥。

网友:
坛友的  思路 绝对了!!

网友:
谁有图纸啊,给传一份吧 邮箱sun-x520@qq.com

网友:
看电流  应该是有短路 查一下 隔离电路和 3  5 V电路吧

网友:
待机正常的。

A600 U50SI1_073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