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250 1G D3显卡问题

楼主(2012-07-14):
该显卡点不亮,GPU供电1.85V有,显存供电只有上管有12V,上管和下管的控制脚都没有电压,显存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为UP6161S14。手上没有这种芯片可以代换,请问这种问题是GPU还是电源芯片的原因,这种电源管理芯片能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谢谢

网友(点评):
GPU电压有1.85V肯定是不对的,这个应该是显存电压,你量错了

网友:
怎么没人理啊,UP6161S14这个芯片能用什么型号代替啊?

网友:
先检查UP6161S14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核心供电1.8肯定不正常。是不是你搞错了 那应该是显存供电!核心1-1.3正常

网友:
是啊。。先看看核心供电吧。。1.8V确实有点高了啊。。

网友:
RT9259可以代换,本人代换成功

网友(点评):
需要改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