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不跑CPU

楼主(2012-07-14):
有一块G430板,全部电压正常。CPU是好的时钟,复位~~~全有!!!!就是不跑U~~~~~~

网友:
不跑U,电流跳多少,说详细点,要不然,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
又是cpu到北桥之间的线路断了,你先加旱一下北桥和cpu座子,不行的话就是pcb断线

网友:
CPU 复位有吗 现在电流跑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