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木nb-x10c的奇怪问题还没有人搞定过呀

楼主(2012-07-14):
查论坛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不开机。待机为0.07a 。按开机无任何反映  装了ec 断开acin脚。即然ec的acin脚也有会3.3v 。奇怪在这边。所以怀疑ec这方面问题。
排除是主板漏电这情况。
主板版号是bm5911 ec是it8512e jxa 。换了几个ec结果一样。bios也刷过了。得知情况此ec是带程序的???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希望修好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很多 ,上次也碰到一个 ,没有修好。。

网友:
这种鸟本很有可能是按键的问题喔~

网友:
按键剪了我短接的也不行!

网友A:
碰到好几台研究了几天终于有进展了。很变态的机子。浪费n多时间。
是ec的这边的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是EC那部分的问题?我也修到一台,EC的工作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就是不触发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吗  。

网友:
小弟也接到一台 待机0.67不触发  按开关POWERBTN#无反应

网友:
这种鸟本  IO好像带程序的

网友(2012-08-21):
我今天也有样的一台,你的是如何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好几台研究了几天终于有进展了。很变态的机子。浪费n多时间。
是ec的这边的问题。

你是如何修好的,我现在也有这个板子,说一下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本来想换南桥试下的,下面有胶,取时候掉了很多点,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好几台研究了几天终于有进展了。很变态的机子。浪费n多时间。
是ec的这边的问题。

我这也有一台,0。07不触发,PQ12和PQ13发烫,输出5V应该有短路,可没图只跑到PU2第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