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不引导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2-07-14):
是V星给联想代工的 绿色的板子 版本是2.0的  ,可以点亮可以进BIOS但是接上刚刚GHOST好的XP系统的SATA硬盘,现象是:不引导左上角一个光标在闪,还一直报警。用U盘进PE进一半就报错。
CMOS放电一样,刷了BIOS还一样,板子只有北桥比较烫加焊了北桥一样,,再做南桥还一样。。。上硬盘不引导左上角一个光标在闪,还一直报警,不上硬盘就提示无系统按任意键 ,。,。,
这么怪的板子,有人修到吗???顺便上送上好的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940 L-A690 联想VER

网友(点评):
感觉你好象硬盘坏了呀,你换过硬盘哇

网友(点评):
把原先的bios刷回来试试

网友:
桥不换,光加热是不管用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下,看能不能进入PE系统.

网友:
明摆着系统引导不正常,还怪主板了

网友(点评):
是主板无法引导啊,当然是怪主板了硬盘,内存换过一样。,不上硬盘用U盘也进不了PE,进到一样就报错 。是主板的问题不用怀疑啊

网友:
是主板无法引导啊,当然是怪主板了硬盘换过一样。,不上硬盘用U盘也进不了PE,进到一样就报错

网友(2014-11-13):
你可以试试用安装版的引导..联想的以前就有遇过不能用GHOST的

网友:
这个问题  直接重新引导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用光盘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