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 方正品牌机主板求救!

楼主(2012-07-14):
拿来通电开机一到键盘检测那一步就重启了!键盘拔了就显示要按F1,诊断卡跑到26,一插键盘就重启 !
重启
主板

网友:
是不键盘跳线错了!!

网友:
主板之前用的好好的 没动过啊!

网友:
键盘短路了吧

网友:
本人感觉不是键盘的问题 用usb的键盘也不行啊!网卡芯片有点发烫 !还以为是网卡问题 就把网卡芯片就给拆了!拆了还是不行!

网友:
别折腾了南桥坏了

网友:
键盘口电容电阻换下,不行再IO,接下就楼上兄弟说的桥了。

网友:
见过BIOS坏了键盘不能用的,先刷bios

网友:
这种机器测试卡跑到26是正常的,我的主板型号是P4I845GVM PRO,好象是联想代工的,原来的故障是锁LOGO,拆掉网卡后就好了。上面说的不知道和你的板是否一样的,仅共参考。

网友:
本人以解决了,是网卡问题 进bios把网卡关闭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意见!这个本子是富士康的G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