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1 外接正常内接不亮

楼主(2012-07-14):
  昨天接到一台HP321笔记本 开始的问题是 点不亮开始没有BIOS文件 就动了显卡还是一样  最后找到了BIOS文件刷了下芯片  外接能亮了 现在内接屏幕不亮机  BIOS文件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屏换过

网友:
背光都正常吗

网友:
屏没有背光  刚查了下 给屏供电的5V没有 保险丝没有电压的

网友:
没有刷bios时有试过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
那  屏供电。高压 和 屏线 都有可能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兄弟解决了么,显卡都换了两个,BIOS也刷过了,屏也换过。就是点不亮,外接正常。

网友:
屏线换了么..

网友:
学习了,这算疑难杂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