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外接显示正常,内接白屏9 v

楼主(2012-07-14):
(图片)

网友(点评):
楼主 换屏是不是没写出来 ?

网友:
你测一下屏线是不是断啦

网友(点评):
很不可思议,楼主能点亮内屏的板也是DV7板?DDC2_CLK和DDC2_DATA有无3.3V电压及波形?3组数据和1组时钟对地阻值是否相等?

网友:
有没有人修到这样的情况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能点亮内屏的板,不是屏和屏线的事

量过对地阻值是一样的,没示波器测不了波形

网友: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有那位帮帮忙了???

网友B:
还是要换同型号的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换同型号的屏试一下

都不知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你没看明白我写的

网友C:
这问题如果排除屏线和屏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楼主别太自信了,再加焊下显卡芯片看,遇到过几次这样白屏的了,后来再加焊显卡就可以了,开始都以为买到假芯片了,如果还不行就量下显存电压,我修过一片显存电压低了白屏的

网友:
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是不是虚焊了?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如果排除屏线和屏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楼主别太自信了,再加焊下显卡芯片看,遇到过几次这样白屏的 ...

显卡是从好板换过去,对换的,不能点亮的板的显卡换到好板上还是能点亮,能点亮的板的显卡换到点不亮的机还是白屏,我都无语了,我真怀疑我的表达能力是不是那么差了,那么多人根本不明白我说的

网友(点评):
显卡芯片是好的并不代表换上去就一定是好的,我对我的BGA机打了几年交道了有个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呵呵算我多事了,你继续搞吧

网友: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了???

网友:
有人给点意见了???

网友:
郁闷中,没搞好

网友:
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屏供电??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