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液晶电视 怎么下手 比较急 大家懂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7-14):
今天接到一台TCL LCD47K73的液晶电视  说是 天热的情况下用10来分钟就黑屏 这是什么问题 有这方面经验的说下啊

网友:
查电源板看下24V有没有问题!

网友A:
24V?  电视是不正常 在天热的情况下出现的多 在天凉快的时候出现的不是很频繁 我在电视这上面是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  电视是不正常 在天热的情况下出现的多 在天凉快的时候出现的不是很频繁 我在电视这上面是不懂的

现在在试呢  有24V  12V 4.8V 这几个电压

网友:
黑屏时声音有没有?有的话看背光有没有亮:亮与不亮分别查主板、逻辑板,不亮时还要看BL_ON信号有没有,有在高压板,没有在主板。
以上前提是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  电视是不正常 在天热的情况下出现的多 在天凉快的时候出现的不是很频繁 我在电视这上面是不懂的

这就靠你有耐心了在发生故障前后看下各电压对比,你就会发现问题的了!

网友:
对液晶电视不是很懂,应该是温度高,过热保护吧。

网友:
如果声音正常的话,黑屏时再用手电筒看看屏上有没有图像,如果有的话证明此故障纯属高压板、灯管或者BL——ON信号问题。另外天气热时出现,多为虚焊或者过热保护引起,所以重点检查高压板、灯管的虚焊以及保护电路。当然,BLON信号也要检查是否正常。

观点一致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问题多,

网友:
黑屏如果有声音,用强光电筒照一下,看看能不能隐约看到图像,如果有,就是背光电路的问题,背光电路包括高压板和灯管,前提,高压板上的供电和ON/OFF,ADJ都没问题。

网友:
用手摸看那个芯片温度不正常就是那个出问题

网友:
,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工业电脑维修,驱动器维修,医疗设备维修,工业控制电路板维

网友:
天热的时候温度就高那么几度 ,对原件影响这么大吗 一般影响那些电路?

网友:
灯管的多些,

网友:
高压板,灯管坏的多。。。。。。。。。。

网友(2012-08-17):
高压板   短接试试  一个一个灯管试试

网友:
看下电源通过的电流会不会太大

网友:
不舍得花钱修不好板,因为没有师傅问,我通常都是怀疑那几个部位坏掉,直接买板子回来,替换试验,找到故障板,对比测量故障板,再修复故障点,这样虽然浪费了钱,有可能赔钱,但是下一次就会赚钱了,也学了知识,慢慢积累吧,哎,培训也一样,都是靠自己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高壓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