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开机用一会灰屏

楼主(2012-07-14):
Y550本,开机用一会就灰屏,有背光,外接显示器也一样。散热已经看了,不是散热的问题。请教大家应该从哪下手。

网友:
显卡问题 我也碰到过 加焊不行 一定要换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还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