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集显开机掉电取掉U16不掉但不跑马

楼主(2012-07-14):
联想E46G集显开机掉电取掉U16不掉但不跑马。。没有电脑图纸,,求高手指点一哈是哪里问提。。板号DAOLL5MB8DO REV:D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
跑到多少 掉了  0.03吗 还是0.07

网友:
取了U16后。1 2 5角都有3。3V。测各大电感。。供电都正常。。只要上起U16就掉电。,4角是通二合一桥的。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提啊。。?

网友(点评):
QQ196820466 联系 帮你解决

网友:
测试过U16芯片是好的。。

网友:
听说这个是通病。。要叫加QQ给100块才说。我擦就没有兄弟能分享一下吗。/。?
我查了一哈。。取了U16后  PQ53转换的1。5V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提。。
轮谈里的大师些。就没有遇到过吗。都要给票子才说吗。我汗。

网友:
有人说。。直接短接Q72的DS脚,开机OK。   我测了。Q72正常,,1。5V正常输出。。

网友:
正需要这图纸 谢啦

网友A:
pq53 的控制脚,有一路S5_ON 到一个5脚的小场管,把他拿掉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就是0。03 0。06左右。就掉了。。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3 的控制脚,有一路S5_ON 到一个5脚的小场管,把他拿掉换上就可以了

这个试过的。没问提。

网友:
这电脑不知不觉就好了。。。这电脑本来还没有过保的。我动过忒片用过助焊膏。想给他清洗一哈拿到维修站保修。。。我就用洗洁精清洗了一次主板。然后烤干安装好。。一开居然亮机了。。用了两天一切正常。。哈哈。。运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