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1独立显卡灰屏

楼主(2012-07-14):
接到一台dell 1301独立显卡机子,开机没显示有背光而且是灰屏证明屏供电时正常的,外接正常。显卡是g86系列的,开始以为是简单的显卡维修就ok了,结果加焊显卡无果,换了几个显卡还涛声依旧。晕,不会是屏或屏线有问题吧?正好有一块一样的好板,接上屏试了一下居然正常的,再晕,不会是有断线吧,测i下8根信号线对地也正常,片码芯片供电+3vs正常。把显卡拆了测8根信号线和片码芯片的数据传输线也没断线。到此彻底晕了,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怎么修,是不是还有那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换屏线试下

网友:
换了主板就好了吗   那不就是显卡到平接口处有短线吗

网友:
你这种说法不就是主板有问题吗?楼主说得不明不白!

网友:
看了看,头都晕勒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显存什么的。

网友:
1320修道过一个,屏线断啦

网友:
那肯定还是显卡和接口之间的故障  对着好板比较着打下阻止 测量 看灰屏时 和好板哪不一样

网友:
也可以尝试着刷下bios

网友:
这种情况你就测显卡的条件吧 尤其是供电 补偿 之类的电容 电阻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少供电呀!

网友:
bios从好板对换过一样,测过屏线接口到显卡焊盘对应点没有断线,显卡供电也都一一测过正常。

网友:
屏线没试过吗

网友:
屏线  显卡的 lvds的供电测试下

网友:
你不是一块一样的板子呢  可以照着参考哈啊

网友:
这个是主板问题,先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灰屏都是显卡的问题,其次是显存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

网友:
时钟跟数据线量下,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