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主板CPU 无复位

楼主(2012-07-14):
今天接一台IBM T43 CPU无复位, CPU主供电,参考电压 VCCA 电源好 时钟正常, CPU复位只有0.26V 与之相连的R419电阻另一端 是1.05V  南桥发出的 PLTRST  PICRST 都是3.3V   北桥  已换一个全新的,故障依旧, 明天的换个南桥试试  望 高手指教

网友:
bios还有可能啊

网友:
楼主换好了没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A:
可能是被南桥拉低了,换个南桥试试。老弟试听师傅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
所有供电是正常的 ,CPU复位是北桥发出的,可是北桥已经换全新的了,现在开机电流是1.2A左右,CPU没复位,不跑码   想换南桥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被南桥拉低了,换个南桥试试。老弟试听师傅说的,可以试试

CPURST没去南桥呀 一路是北桥,一路是CPU呀

网友:
哪个高手指导一下呀

网友:
i你换南桥吧 我今天上午遇到一台T40 也是PCIRST 3.3 CPURST 0.26 直接更换南桥解决问题 以后没有CPURST 先换 南桥

网友:
南桥多一点反正北桥你也换了多一个也没所谓

网友:
CPU无主供电,你换南桥啊

网友:
南桥换上去了, CPU的复位也有了,呵呵,  还是不显,郁闷 可是测试卡还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