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4):
经过本人检查,结果是电源坏勒
路由器

网友:
换一个电源就是啦。

网友:
换电源就行,不行就新买一个

网友:
也可以自己修啊。应该简单的。

网友:
偶的TL-WR840N雷击后,不能上网,系统指示灯正常的,电源也正常,拆开后,没有找到明显故障,只能丢在那儿了。

网友:
哪里坏,查哪里,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