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C4200反复自动开机 不出SLP_S5#

楼主(2012-07-14):
这个机是同行拿来的,修了3天 之前拿来,CPU 供电没有,1.5VALP 2.5VALP 1.8VP 1.05VCCP 没有 把1.5VALP 2.5VALP 1.05VCCP CPU供电修出来了,主要是MAX1845这个内存供电死活不出来。但是他右边1.05VCCP电压有 就是左边1.8V出来,芯片是好的,我换了2个新的也是一样的,还SLP_S5#一直为低电平,是南桥发出来的,我换了2个南桥都没有用, 现在就2个情况,内存1.8VP没有出来,一个是反复自动开机。请坛友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很难懂   会不会有断线的地方啊

网友:
SLP S5 一直为低很定不对 查吧

网友:
还是要先修SLP_S5,我怀疑你那个反复重启是电压没有全引起的
把桥拆了打南桥脚位二极体值,判断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是桥本身阻值

网友:
换换IO看看,,自动重启多半是IO短路引起的,,

网友(点评):
IO换了,没有用

网友:
SLP_S5#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