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MAC地址为12个0,无法上网

楼主(2012-07-14):
朋友一台电脑之前可以正常拨号上网,后来有人要分接网线就买了个路由回去接,但是问题出现了,不能进路由界面,用别的电脑接上就可以进路由界面,设置好后,另一台机子可以正常上网,朋友那台机死活上不了网,拿过来看,发现网卡的MAC地址为12个0,重装了系统,地址还是12个0,然后换了块独立网卡上去,可是问题还是一样,选自动获取IP就提示受限制,手填IP就提示已经连接上,但是上不了网,一看MAC地址还是12个0,不知道有哪位朋友碰到过此类问题?能否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
难道就没一个人知道吗?

网友:
尝试换独立网卡,屏蔽板载网卡,12个0,即网卡无MAC地址。

网友:
已经装上独立网卡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wenku.baidu.com/view/58884a160b4e767f5acfcec3.html给你看看 修改下MAC地址试试可以不

网友:
你不会换网卡试试?

网友:
最后还是手动改MAC地址才行

网友:
是我,马上手动更改MAC地址试试先

网友:
就是换个MAC应该可以了 没有MAC怎么能上网呢

网友:
也有可能网卡驱动型号不对, 查清具体型号重新安装,很多GHO的系统不一定正确识别.

网友:
那楼主这个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呀

网友:
很可能是运动

网友:
估计是系统有问题,mac地址不能乱填的,要不系统不会识别的

网友(2012-12-04):
我也遇到一台,可以刷网卡码片的程序吗。

网友:
嗯,修改下物理地址,用超级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