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H-L32X20C液晶电视雷击,急求图纸

楼主(2012-07-14):
松下TH-L32X20C液晶电视雷击后开机花屏,主板号是TNP4G466,SD卡可以放照片,电视,视频,VAG都花屏,没声音,字符正常,HDMI没试,急求图纸

网友:
都这么多天了,也没高手指点一下啊,故障灯是不闪的,应该是C7601  6.13V  C7508  12.1V    C7517   18.7V    C7404   19.8V   开始以为是TC90428XBG-2坏了,买了个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内存供电1.76V,TC90428XBG-2供电是1.16V  向屏上的供电有2.5V 12V和31V ,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修不了的就换板呗解决问题收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