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电压减半了

楼主(2012-07-14):
      电源板的电压14V的变成了7V,5V的变成了2.5V 我换了光耦,和精密稳压,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空载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是电源带载能力差了

网友:
空载不正常,空载14V变7V。5V变2.5V

网友:
可以看看直流变压器,因14--5V都减半.

网友:
测一下光耦3、4教的压降,压降小的话查次级的取样元件,压降大的话查初级的辅助电路滤波电容是否失效,功率管源极电流反馈电阻有没变大.....,就是初级的过压过流是否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