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按键板有问题怎么查那一个坏的

楼主(2012-07-14):
确定是按键板坏了,电压都正常,所有按键都不用,用万用表测了下有一个键一直是短路,拆下来测开关好的不短路,再测按键板上两个脚,有几百(二极管档),其它都是1,查不出坏什么了上来求助

网友:
如果只是按键漏电的话,你烙铁一烫,漏电会减轻甚至消失,再测按键会觉得按键是好的,最终找不到故障点。
所以除非全换,否则你必须在怀疑的按键确诊后才能拆卸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出来坏的,那就直接都换掉,也没几个按键。

网友:
有的话,直接换好了啊

网友:
以前修过明基G900WD的也是按键不能用。换按键没用。把按键板上的电容拆掉就可以了 。

按键板上面有没电容? 有的话全部拆掉。

网友:
淘宝上直接买个按键板全换了

网友:
FP71G是电阻,Q7T4是二极管,那有电容啊,全部拆掉?没试过,还有没有那位仁兄试过全拆掉有影响吗

网友:
拆掉不行的

网友:
全拆掉是改通用驱动板需要全部拆掉 这种情况下要拆肯定不能用 因为那些电阻二极管接脚都有定义的 最典型的就是三星带触摸那种 你一拆准完蛋 还是把按键全换掉试试吧

网友:
这种显示器已经很多年了你就是换掉有问题的按键其余的也会出问题,因此最好还是一起都换掉可以免去后顾之忧。何乐而不为。

网友:
对了你问怎么查是哪一个坏了,你可以在开机的状态下测一下每个按键的直流电压值哪个电压偏低那个就有问题。换掉。

网友:
让我就全换

网友:
全花掉就完事了·何必怎么费劲呢·确定故障在那就完事了·一个按键板也就5-6个按钮·很快的·

网友:
加电,测各按键对地电压,电压最低的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