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711 触发后掉电一例

楼主(2012-07-14):
故障 :LA-3711 触发后掉电

目测:没有CMOS电池, 仁宝的没有CMOS电池是开不了机的(去找实践室陈老师要了一块 比原来的大一点将就这用啦), 除EC有被划过的痕迹外其他无明显被动过的痕迹 。

打值:侧各大供电阻值正常

上电:待机电流0.039 正常 按开机键大概4S自动掉电。 按照时序测量那个信号没有起来。 一路测过来 发现KB910的第三脚(RSMRST#)为0V 正常为3.3V。 查电路图相关元件只有一个中间的电阻和下拉100K电阻 0ohm电阻测量 OK。
下拉100K电阻 实测异常, 直接把他干掉。 再测KB910的第三脚 3.3V正常啦, 下拉电阻把RSMRST# 给拉到地啦,  找100K的电阻焊上 RSMRST# 3.3V此故障修复。

再次电故障依旧 测一下EC的44PIN PM_SLP_S5#有没有起来 接着查图 是南桥发出SLP_S4#和SLP_S5#相与后产生的, 测量 U31与门的 1、2脚均无电压 怀疑U31与门对地短路 测1、2脚 对地阻值340多 与OK板对比一致, 拆下U31与之前 打值一样 ,
(测量南桥工作条件正常)怀疑南桥部分空焊, 按压无反应 直接换南桥(迅维的BGA 很给力 操作简单 一次就成功) 故障修复  , 以下是部分截图。

总结 :此板 两个故障1,RSMRST#被拉低   2,南桥不良没有发出SLP 信号。

网友:
漂亮。。我的还没好。。。

网友A:
帮你第一个顶上,加油,....喜哥教得好!

网友:
社么时候我能到这水平呢

网友:
迅维修出来的人就是牛呀!!

网友:
上手很快啊,,

网友:
早知道我就去迅维报名去啦

网友:
学习的前期目标

网友:
下拉电阻组值会变小嘛?

网友:
仁宝的板子木有cmos电池真的会不开机么?
   明天我找个板子试试   之前都没注意!

网友B:
这板子是不是迅维网做的故障 用来锻炼学员技术 这几天看到好多迅维实地学员 发的帖子不是掉电阻 就是电阻阻值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是不是迅维网做的故障 用来锻炼学员技术 这几天看到好多迅维实地学员 发的帖子不是掉电阻 就是电阻 ...

貌似 是通病 我同桌也遇到下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兄弟进步很快,看着你们一天比一天更进一步,自叹不如。我很想再回基地学习,在家里烦事多,没心学习,回家1个星期有多,复习时间少。我要加把劲,追上你们。

网友:
这个南桥做的很脏啊。黑不拉圾的。

网友:
功夫底子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第一个顶上,加油,....喜哥教得好!

说的很详细  支持

网友:
说的很详细  支持

网友:
喜哥讲到仁宝上电时序来了?

网友:
呵呵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C:
RSMRST#是待机有得还是开机之后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待机有得还是开机之后有得?

来迅维学习你就会知道啦

呵呵,兄弟不讲究了是吧?那算了 ,我自己测量去。。

网友:
谁说仁宝没有BIOS电池不开机?

网友:
目标呀!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修的有条有理的

网友:
仁宝没COMS电池不开机?没注意过

网友D:
是不是每修一个笔记本都要这么麻烦的翻电路图呀

网友:
牛人啊   高手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每修一个笔记本都要这么麻烦的翻电路图呀

第一次 翻 第二次 翻 第三次 还是同型号的板 你还用 翻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待机有得还是开机之后有得?

待机触发前就有的。

谢谢!

网友:
相当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每修一个笔记本都要这么麻烦的翻电路图呀

同一块板 也有不同的毛病呀,电路图那么多页 翻多少遍才能记得住呀1、!!

网友:
请问南桥的工作条件是?

网友:
仁宝板子不上小电池不开机的说法是错误的 还有那个RSMRST#这个信号我测量过  很多机器开机后才高

网友:
学习了
慢慢学天天学,高手一般不露

网友:
写的很好。。太远了。没机会去实地了。

网友:
        谢谢分享。请楼主回复,为什么电阻能拉低电压?阻值变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