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2-07-14):
客户拿了一台DELL 1088的机子 说开机不显示 ,二话没说就把机子拆出来一看显卡是做过的 ATI的 心想显卡焊一下就好了,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子。上BGA焊了以后还是不显示,没办法给客户说下卡坏了要换 。也是同行价格收的也不高,于是去买了一个新的显卡装上去,换好后裸板外接亮了 心想好了呀。一接屏靠暗屏,查屏的共电都有呀 就奇怪了怎么暗屏。心想可能EC坏了 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换上去接屏开机OK亮了。没时间写中间的程序都。。。。。了。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参考一下 。

网友:
写这么简单,都不知道怎么查的

网友:
LZ怎么怀疑EC,怎么测试呢?

网友:
我手头有台1088.来的时候不显示,焊了下显卡好了。一个月后又回来了,中间灯闪啊闪的,像星星一样。拆下来裸板点发现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再次焊接ATI。上电1.2A,灯也不闪了,直接不开机了。换了颗新的还是这样,郁闷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有故障或内部线接触不良。

网友:
机子暗屏有必要动EC吗

网友:
请问楼主:这机子是LCD屏还是LED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