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0C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7-14):
今天接了一个华硕F80C的笔记本,电流跳到1.15到1.22,反复这么跳  没有显示,本机是独立显卡ATI的,集成CPU。显卡重植球的 南桥也换了 故障依旧 准备换个显卡看看 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给个参考 谢谢

网友:
先用示波器打下内存的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没有波,有的话,再选择做显卡

网友:
以前碰到过  蛮纠结的

网友A:
呵呵  之前我修过一个是个二修机子   电流跳的和你那一样
         后来是显卡和北桥之间的断线了     接上了OK~

网友:
如果没断线怎么搞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发来学习一下楼主

网友:
这位哥 还记得  是哪个线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之前我修过一个是个二修机子   电流跳的和你那一样
         后来是显卡和北桥之间的断线了 ...

太牛了吧,是怎么查出来的,方法能不能告诉我们,谢谢了。

网友:
北桥或U,,

网友:
怎么查出断线的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查一下北桥到显卡线路

网友:
好难搞啊  兄弟!

网友(2012-08-13):
我遇到一台没有内存时钟电压啊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