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判断下这个问题,罗工空来指导下

楼主(2012-07-14):
一个移动硬盘,用户在使用中插到一台式机USB后烧坏。
先说说里面盘型号:ST9250315AS,
检测内容:1、拆下硬盘装在台式机上测试,能检测到硬盘型号,但是机器卡在检测界面很长时间才能过。
                 2、在开机时听硬盘转动情况:发现硬盘在通电时马达能转,但是明显可以听出是在反复的启动那种转法,伴随有杂音,不是磁头寻道那种感觉
                 3、用PE进系统,检测到硬盘容量只有8GB,正常容量是250GB;

现想知道的问题:
                   1、本人才刚刚涉足硬盘,所以很菜很小白;
                 2、这盘能不能凭我的描述判断是电路板问题还是马达问题;
                3、初步帮忙估计下这盘修复的可能性,以及修复的代价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硬盘电路板BIOS烧了或者根本不是原来的板上的

网友A:
能转,能认到8G容量,反复寻道,没有寻道声音,感觉有些矛盾。
个人感觉0磁道坏道,固件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转,能认到8G容量,反复寻道,没有寻道声音,感觉有些矛盾。
个人感觉0磁道坏道,固件有问题了。

听着就是硬盘转速还没达到5400转,马达在反复启动那种感觉,伴随有细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