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 显卡板问题

楼主(2012-07-14):
宏基4710 上显卡板电流0.83 打内存有波波好像没走完。南桥发烫,  可是不上显卡板电流上到0.55有过内存并的一长二短报错,南桥温度正常。 这是那问题,现在不想动桥啊!

网友:
有点像显卡不开机。查下显卡部分。

网友:
干显卡在说额

网友:
这种显卡板怎么不是直接输出信号给屏接口的   电路图上是显卡板连接桥,桥再输出信号给屏接口的,我上次一台是显卡板直接输出给屏接口的,新手很多没见过。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  信号~!   看看是不是插槽脏了~

网友:
看下开机条件吧,按LZ所说,不像是显卡问题,不行再吧SB弄下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插槽·不行就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