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70T D3 V15 鼠标键盘ps/2接口不能用,网卡问题

楼主(2012-07-14):
修个七彩虹C.A770T D3 V15主板,ps/2接口不能用,usb可以用,附带有点小花屏,进系统不花正常。独显是好的。先把排阻、电容全换,不行。查供电5V正常,数据5V,时钟2.8,明显时钟这里有毛病,跑电路直通W83627DHG-A,换个W83627DHG-P还是不行。在刷个BIOS,也不行。在加焊rtm880n-790时钟,不行。有点想加焊南桥了。无意摸到网卡rtl8103有一点热,取下来一试键盘鼠标可以用了,也不花屏了。嘿嘿。换个rtl8100上去,装个系统一切OK。
原故障就是网卡损坏,导致鼠标键盘ps/2接口不能用和花屏。

网友:
键盘的时钟信号有问题直接查IO就可以,加焊时钟有点多余

网友:
看来是花一点新思了

网友:
网卡导致键盘不能用。。这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