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X50SR笔记本 ,内置喇叭没有声音,但插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2-07-14):
华硕X50SR笔记本 ,内置喇叭没有声音,但插耳机有声音?在没有一个新喇叭的前提下怎么测试这个喇叭是好的还是坏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测嗽好坏你也不会吗,用二极管档测量,阻值约为零正常,无穷大为坏,你这个情况如果嗽叭本身正常,那你看看耳机接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喇叭的值为10欧左右·看看喇叭借口有短路没·

网友:
这个看了是设备与条件受到限制呀

网友:
就是用万能表的二极管档测,阻值10左右,坏的就无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