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师傅帮 我分析,三洋37CN6,,37寸液晶电视 渐渐黑屏 等等故障

楼主(2012-07-14):
1 按键不灵 有时候错乱、遥控器正常2,按动遥控器开关显示很多亮线 ,亮线慢慢消失 ,然后就是黑屏,有背光,但不显示蓝色背景
3,有时候能开机正常显示,,接显示器VGA的,没有任何亮线了,, 用几分钟 屏幕慢慢变黑直到画面完全消失 变暗的时候,摇晃显示器或者拍打显示器又马上好起来了,,,,,

网友:
要么是屏 要么是排线 都换来看看撒

网友:
这种情况,屏坏的可能性多点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呀

网友:
软排线,拿到大点的维修店热压去吧

网友:
百分八十是屏坏咯。

网友:
屏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0016-1-1.html

网友:
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用手压压软排线看看, 不行就换掉屏电路上的芯片,再不行就是玻璃屏坏,恭喜完全报废,有新液晶电视用了。

网友:
可能是屏或是屏线问题!。。。

网友:
刷驱动,换屏线,最后毅然换屏!!

网友:
按键不灵,更换即可,逻辑板,显示屏斑马线有可能虚焊,热压去吧,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排线的问题

网友:
大多数都是屏坏咯!

网友:
估计屏线的问题,先换跟屏线或者清理下屏线看行不行,前几天修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驱动板和屏电路有问题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工业电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工业电脑维修,驱动器维修,医疗设备维修,工业控制电路板维

网友:
先看屏电路吧

网友:
不好的说啊,先从排线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