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S10-3C DDR-3内存 bios、LM30 DDR3 MB

楼主(2012-07-14):
求个联想S10-3C BIOS
板号:LM30 DDR3
       10206-1M

BIOS:25Q80BV   不是论坛发的2m文件 这个bios是1m的

哪位朋友 有的,奉献一下。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是型号搞错了 是S10-3S,BIOS已经找到机器已经修好。
我这个是bios芯片坏了,开机到0.41左右没反应 拆bios芯片出来读的速度比一般的慢,擦除报错。
原来是25q80  我用25x8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