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U160上网本死机

楼主(2012-07-14):
V星U160上网本开机就显示 DEL  F11 F3然后就在那里不动了只显了第一版英文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先看看桥的问题吧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硬盘 摄像头 WIFI 网卡 等所有能拆的都拆下来看看 ..
有可能SB

网友(2013-05-23):
刚好有一台    LZ有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