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怎么用u盘装windows系统?

楼主(2012-07-14):
各位朋友,谁会苹果机装windows系统的?要用U盘装的,mac系统已经没有了,该怎么装啊?今天接了个苹果,不会装客户走了。希望能学习一下,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
苹果机。。。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遇到的很少,不过很增长知识啦

网友:
有高手没出来指点下了

网友:
希望高手出现啊!坐等!

网友:
没玩过苹果机呢 ,等楼下吧

网友:
有点麻烦     先搞定分区再装系统windows只可以纯装不能GHOST  现在沒搞了  Intel cpu的才可以装

网友:
求长见识,真心没有玩过

网友:
苹果的不能直接装windows,搞虚拟机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前也不会装

网友:
貌似只有装了mac 系统后才能装windows系统啊!!

网友:
那位大侠有详细教程啊,还没装过那!

网友:
坐等高手啊

网友:
百度 好像有吧 我也没装过 我老板装过  应该比较麻烦吧 他装了一下午 他也没装过 网上找的 但是 成功了

网友(2012-11-13):
听说只能装专用的MAC系统,正在研究

网友:
但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进来学习!受教l

网友:
得先用苹果的MAC系统盘装好MAC系统,再近苹果系统里面装WIN7

网友:
我该装过一个 要从新分区 分好区后在装WIN7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