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3800跑乱码成维修

楼主(2012-07-14):
今天接了一台HP S3800拿起来上电有待机0.02 。按下开关电流在0.55A停住,没有跳变,以为没跑码,拆机写单子让客户留下查看,客户走了后裸板测试一样的0.55A没跳变,后就就跑码卡测试看跑码没?没想到居然跑了码的,跑55,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南桥挂的外设的问题,曾经就修了个机子跑55是客户把USB的插口插变形了导致两根USB数据线接地挡55!然后拿起裸板仔细查看USB接口,结果没有查坏的迹象,既然USB接口没坏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呢?就量了USB的数据线的阻值,结果正常阻值400多。那就看看供电正常不。5V供电正常!既然正常为什么挡55呢?再上电看看,一看之下蒙了。这下跑56,再上电又跑54!上帝啊涛哥啊这是个什么情况?查看跑码卡代码都是关于地址呀ROM之类的挡住了,会不会是内存坏了啊,这是个老机子,内存用的是一代的。翻便了店里的电脑终于找到个老机子也是一代,呼!这下可以试试了!一试情况一样的?关于地址呀什么的还有读BIOS的,只有下个BIOS来刷刷看了,我们的宗旨是刷刷更健康,呵呵!在网上找了一个,下下来西儿顿500P的伺候。BIOS资料是512K的没有几秒钟就刷好了。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去试试看!还是一样的情况!泥码什么破机器这都不行?这下只有找图来仔细看看了,悲剧的是找了半小时没找到,因为这是个老掉牙的机子可能没有电路图了吧,怎么办呢?只有看看桥有没有问题了!这个一会跑55,一会跑54一会跑56一会又跑50还真不好判断是哪个桥的问题,那只有从跑得最频繁的先下手了,跑得最频繁的直指内存和BIOS,那就只有看看北桥了,用手压到起北桥看跑什么?没想到亮了,跑码卡停在C1 ,恩这个有点怪也平时跑C1都是挡内存的,不管它都亮机了谁还管这些奇怪的咚咚。速度的压了北桥(做动了的哟),冷了后拿下来,心想这下该好了吧?呵呵!泥码,一试机还是一样的,难道要下下来重做?想了一会,重做就重做怕鸟!没想到重做后还是不亮!这下跑码跑55很频繁了,难道是南桥虚了?又没得图纸得就当个桥工吧,过程不说了压了南桥,重做了南桥还是一样的跑55很频繁,有时还是乱跑和开始一样一会跑55试几下又跑54 56 50,爷有点火了,天这么热站在BGA旁边跟着一起烤我容易吗我!南北桥都重做了还是开始的情况让我情何已堪?这下只有CPU和显卡了,不会是显卡会不会是CPU呢,它这CPU还真找不到,英特单核的我在哪里去找这么老的机子,别个开始找的那个有一代内存的机子都是双核的!怎么办呀?没得CPU得只有把板子望到起了,心里在想跑乱码会是什么坏了呢,就这样乱想着一边上电看跑乱码的情况,呵呵。哥无意中脑壳发热把CPU压到起上电,没想到又正常了!反复几次压着都能亮机了,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CPU座虚了。这回没激动了,因为上回手压着北桥它也能亮但从做了还是没用,没得法得,做吧!没想到做了后每次都能上电亮机了,呵呵原来是CPU座虚焊了!                                                                             本次修机没得技术含量得都靠个运气,主要是想给大家一些经验以后跑乱码考虑一下CPU座子,本机修机花了5 6小时,但最后终于靠运气好了也是一个经验呵呵,希望大家看了不要骂我就好,最好看在本人打字辛苦的份上给我加点分谢谢大家了!

网友:
intel cpu座子虚见得少啊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的哟,这种老机器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搞赚了多少啊

网友:
确实INTEEL的座子虚焊的好少!!!

网友:
cpu座虚的真的比较少见,不会是cpu插针氧化了吧?你没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
不是的,我压着能亮第一时间就拿洗板水洗过了还是要压着才行,所以判断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