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基地在学习第8天修好第一块板

楼主(2012-07-14):
FOXCONN 662MX

故障现象:不上电

今天饼哥教了INTER的上电时序,让我们把手上的不上电的板都修好,我刚好手上一块不上电。目测掉了一个Q38场管。先给大家看看能不能上电,点开关,没反应。不上电。回到SIS的待机条件。SIS的待机条件是1.RTCVDD 2.BATOK 3.32.768KHZ 4.OVDD_AUX.5.AUXOK。直接测晶振两脚电压为1.2和1.6。符合SIS芯片组的晶振电压范围。电压有了就可以忽略前两个RTCVDD和BATOK电压。第4个是VODD_AUX也就是3.3V待机。看诊断卡上待机灯亮。OK。再测最后一个电压AUXOK。也就是最后一个待机压。这里查图纸。。。。。

3.3V_DUAL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两经两个电阻分压。一个电容滤波。再找主板上二极管和电容电阻位置,发现都没有装。。。。。。没装。那二极管的负极应该有3.3V吧。通电主板测量也有3.3V。正极顺便也测了下。果然。。。没有。。。。。
心中有一种想找个稳压二极管装上的冲动。再看下。3.3V_DUAL另一端直接AUXOK。这里AUXOK。本应该是个高电平哎。。。。。想起饼哥讲的I/O有些也能测到RSMRST(AUXOK)信号。那么再看看
I/O吧。 ITE8718F-S
有一个RSMRST#信号。但出来是S3_LED没用上。于是想这两个信号都是RSMRST(AUXOK)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待机条件,报着试一试的心态,测一下看通不通。一测发现才是通的。。。。。。心中狂喜,激动的问了下饼哥,这个情况。。。饼哥说。这应该是版本不同。才没装。应该是I/O拉低了AUXOK。把85脚挑起来试下看是不是I/O短路了拉低了AUXOK。。然后我用镊子把I/O85脚挑起。再插上电源。测刚才二极管的正极。。已经有电压了。心中暗喜。。一点开关。。上电了。。。。。。心中激动啊。。。高兴啊。。。。。。学习了8天了今天终于能小小的分析一下时序了。。。。哎。。。。。同学们加油啊。。。。

楼主 我是新来的 还没有上主板在学基础 我看饼哥修板都是说中文的 你这里都是看不懂啊 我看我要学点英文了
此图跟板不符。大体相同。
怒力,加由

网友:
还有一块跑线就OK的技嘉G31..。。没技术含量。。。发出来论坛上的朋友会笑的。。。。还是不发了。。。。。

网友(点评):
兄弟,1N4148好像不是稳压管啊

网友:
说实话你要是真学8天能修好确实是人才呀,个人感觉如果是零起步有点难呀。呵呵!

网友:
我也是新手。请问你是在远程学的吗?

网友A:
兄弟应该是有底的,不可能8天就会修,焊接都有??????

网友:
楼主的积分都一千多铜牌维客了,8天学到这种程度不足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应该是有底的,不可能8天就会修,焊接都有??????

焊接没问题。只是时序。我来也是为了学习,饼哥和喜哥是怎么分析和判断故障的,这是最大的难点,因为故障分析错了,就会判断错,判断错了就会误修。误修就会把故障范围扩大。。。。。最后你懂的。。。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是反着装的,负极接电源,楼主的正负完全颠倒

网友:
思路清晰,我看80天到是差不多,不但维修技术不错,连文笔也不赖。你们也懂的

懂得!哪有那么多天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8天能学到这样   在此想说明一下  写的很到位   由此看出 好的学生要有好的老师带呀  月饼V5

名帅出高徒嘛,必须的

网友:
不敢相信8天就可以。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支持!。。。。。。。

网友:
学八天就能有楼主这么深奥的功力了吗?

网友:
有好的功底,学起来应该快很多!有空我也去基地去学习

网友:
高手点一点,效果大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是反着装的,负极接电源,楼主的正负完全颠倒

编辑快了。。。失误。。。下次不会出现了。。谢谢提醒。。非常感谢

网友:
有天赋啊,这么短时间就可以独立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辑快了。。。失误。。。下次不会出现了。。谢谢提醒。。非常感谢

呵呵,我是担心新手看到了,会误导他们

网友:
IO坏了?挑脚后能亮机吗,不用换IO?

网友(点评):
看后续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