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开机无显

楼主(2012-07-14):
今天接了一台IBM笔记本故障是开机无显,开机电流有1.38左右看电流已经显示了,可是屏幕上无显.
怀疑有电压没有出来,就用开机电流表测量有1.8V内存供电,CPU供电也有,对地阻值也正常.当测到北桥供电电感没为0V肯定有问题!此电感是由芯片,更换后芯片正常.修复OK

网友:
没啥思路,恭喜你成功

网友:
IBM开机无显, 一般都是独立显卡或集成北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