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黑屏,求助

楼主(2012-07-14):
今天拿以客户的戴尔19显示器  客户说是偏色  上机测确实有点偏色 随即在菜单里调整  没有多大用处 而后就恢复了出厂设置 谁知道一恢复及其竟然黑屏了 只有开关作用 电源灯常亮 剩下的按键一个都不好使  拔了屏线再开机器灯管只是快速闪一下就灭了 还是黑屏 外接灯管也是闪一下 不亮  电源板5V正常   高压部分29V  没有思路了 现在是修也修不好 也弄不回原来偏色的故障了 就是想不通了 就恢复了一个出厂设置而已 怎么会成这样  有见过的大师 给点思路好么

网友:
先替换高压板试试,不行就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还没有修过此型戴尔,不过你可以在插好vga线,并打开主机使显示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时,用万用表检测驱动板送给高压板的开启电压是否正常,高压部份控制集成电路是否得电起振工作。如果沒有工作,查相关开启控制电路元件。

网友:
灯管还是高压坏了吧   运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