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来讲讲一般笔记本主板在所有电压都正常出来后还掉电怎么维修

楼主(2012-07-14):
目前知道的只有些 缺电压 短路 过热 反馈不正常造成掉电 在排除这些问题后还掉电 要怎么修呢 有没有高手讲个具体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有时候电压需然有正确的输出,但有可能含有杂波,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造成管理芯片不输出好信号导致掉电!

网友:
我有遇到的是缺少大电感以外的电压导致掉电和不显

网友:
信号不对也会掉电呀。不光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有些主板电路,信号在设计的时候,有些重要的信号没出来,也会出现掉电现象。例如PWOK1,RESET,等等,信号,没出来的话,也会出点掉电。不光要测量电压,还要测量这些电源好,复位型号是否也正常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