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T不开机不触发30分钟的维修3个小时的侃

楼主(2012-07-15):
ASUS F83T待机0.001A不触发,不开机维修
此机板号是 F83T   AMD平台

直接进入正题拆机检测,首先我们先按照常规检测流程测试一边如下:

1.先测待机3.3V 5V电压是否正常。(按下图标注测得)原来待机3.3V/5V芯片的主输出没有电压,只有LDO3.3V/5V正常。如图1)测到这里怀疑这款机子就是用LDO作为待机电压的,为了确定这个问题,我们先把目光先放到IO的供电上,测了一边IO的待机工作电压是否满足。测过之后发现IO的供电+3VA_EC是正常的,如图2)说明这款机子就是这样设计的。供电排除之后我们进入第二步。
图1
                                                                                                    图2

2.测开机键电压以及到IO第125脚PWR_SW#信号是否有跳变,注意(中经过了电阻RN3101A以及上拉电阻RN3101B)。这个信号也是正常的,如下图3):

          图3

3.测IO的第56脚PM_PWRBTN#是否正常发出。测到这里发现不管大家怎么按开机键这里就是没动静。如下图:
4.到此大家似乎有点兴奋,有的说IO坏了,有的说可能是PM_PWRBTN#外围元件短路引起的,还有的说是南桥坏了,也有的说是晶振坏了,还有的人说是BIOS坏了......最后说我都有可能,我们还是按照流程来吧。再回过头来测测IO的准备开机条件有没有满足。如图4)

                         图4

5.先来测测ACOK是否正常,这不测不要紧,一下子就找到正点上了。IO的第120脚就是用来检测适配器是否正常引脚AC_IN_OC#,这一脚只有1.3几伏还有点不稳定,我们常见的一般不是3.3V就是0V这个不高不低的肯定不常。并且根据图纸中对这个信号的标注看应该是供电平有效。如下图5):

                     图5

6.即然是这里出了问题,就修吧!可以怎么修,有办法,下面我们顺藤摸瓜找终点。经过看图纸找点位以及实测AC_IN_OC#来自PQ8011。如下图6):

               图6

7.下面我们就针对这部分电路进行分析检测维修。如下图7):

           图7

8.如果AC_IN_OC#想得到正常的低电平那么PQ8011A必须饱和导通接地,PQ8011A是一个N沟道的管,看看它的上接3.3V电压,那么它的第2脚G极就必须至少要大于3.3V。再看图纸如果G极想得到高电平,那么PQ8011B必须截止。PQ8011B也是一个N沟道MOS管,它截止很简单,只要它的G极是低电平就可以了。实测为:充电芯片PU8001的第5脚ACOK实测为0.6V来驱动PQ8011B,其实这个0.6V是不足以使一个N沟道的MOS工作起来的。再测PQ8011A的栅极只有1.6V,这个电压非常不正常,正是这个1.6V才使AC_IN_OC#变成了1.3V左右。在这个路中没有很多元件,先断电,测PRN8002B和PRN8002D阻值是否正常。实测是90多K,和图纸标注104基本正常。还有个双MOS管PQ8011我们采用直接代换的方法,顺手找了一片料板HP 4411S在上面拆了一个Q54(确定和PQ8011可以代换)。换过之后通电测机还是一样不行。

            图8

9.休息2片刻后继续,其实我的心是没休息的。心里在想,这个地方该测的也测了,该换的也换了,已经走到尽头了为什么还没摸到瓜呢?郁闷中想到H SHU的LJ在台试机中爱坏排阻莫非这个也是排阻坏了,可是测过啊,阻值正常。还是不甘心,随手拆了一个104的排阻换上如下图9。插电试机OK。

        图9

10.总结,这个排阻单个测是正常,但是它们四个之间会漏电,阻值在八九百K,这一点不容易测出来。所以我们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直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哇哇,图纸加点位啊。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给力给力呢。!

网友:
幸苦了,谢谢楼主分享,我这几天正为一台华硕的烦恼呢

网友:
这个点位不错 可是我不会用。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用~

网友:
不错  华硕是+3vsus和+5vsus
待机没有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点错了,f83t待机有sus电压的
搞清楚了么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asus的台机板,不定时自动断电的故障,最终也是一个上拉排阻坏,华硕坏排阻的还真多。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还是相对起来好修些

网友:
前台也修台K40AB的和你这个问题差不多,我的是EC坏了

网友:
值的学习一下,这几天我修华硕的本子都快修吐了!!

网友A:
修华硕的机没点位图那叫一个痛苦..楼主怎么不把点位图共享下呢?

网友:
说到ASUS我就头疼

网友:
图片上的字要换种颜色会好点,弄得对比强一点,现在字很难看清楚。

网友:
板上的字看不清楚

网友:
前段修一台华硕f81s的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故障没修好,就差ac_in_oc#信号没注意测,其他的测了正常就是无法触发。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图……修起来就是方便

网友:
有点位。。又有图纸。。问题比较好解决了。。一个一个的测就可以了。

华硕的机子还是很有典型的。

网友:
20mOhm 这电阻多大

网友:
LZ图片上的字颜色应该换下,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 软件   都还没用过点位图

网友:
党哥这图纸上AC_OK标得不明确吧  这个要低电平才有效,但却没带#

网友:
前几张图片字体太浅 稍微深点好些,还有ASUS机器好多没图纸 , 另点位图怎么看呀,我下了份点位图,里面没电路图呀。。。

网友:
楼主你图片上另加的字再粗点 都弄成大红色 方便看啊

网友:
楼主修好这台机器是技术和运气并存

网友:
  华硕的问题大都很奇怪。。。

网友:
很久之前就修过一个和你这一样的故障。大家还不相信我说的排阻变质,电压测出完全不对。

网友:
有的时候显示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行,就要换掉试下了

网友:
传说中的电阻级维修!!!!

网友:
思路不错   就是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LZ点位图在哪里找的,还有图片上的字干嘛用红的,都看不见,重新编个吧!!!

网友:
这个用电池可以开机吧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怎么能坏了!!!如果坏了,直接拿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ASUS点 位图不会用可不可教一下啊

网友:
高手,又学习了,遇到这样的直接先换

网友:
很好的理论知识和分析能力,支持一个哦

网友:
EC收到NBSWON#若想发出DNBSWON#必须得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ACIN要为高(ACIN为适配器插入检测)
2.BL/C#要为低(BL/C#为电池电量低的检测信号)高电平的时候就代表电池电量低了。正常的时候应为低电平,代表没有出现电池电量低的事件。
3.LID_EC#休眠开关,应为3.3V高电位。

在实际维修中,碰到按下开关键,NBSWON#有高低高跳变,甚至S5_ON、RSMRST#也出来了,就是第4步的DNBSWON#怎么都不跳变,这个时候就查以上的3个条件。

如果开机触发能够顺利的转给南桥,南桥收到此信号(DNBSWON#)的正常跳变后,开始上电.

网友:
AC_IN_OC#为低电平有效,而AC_IN_OC#受控于AC_OK, AC_IN_OC#若想成为低电平,AC_OK就必须为高电平

网友:
牛人啊!我上次有台布开机的加焊北桥挂了

网友:
我早换班啦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点位我还没学会怎么看

网友:
这个写的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啊

网友:
不错的帖子呀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原来阻值正常也可能是坏的。。

网友:
发的人的帖子在哪我都没看到晕

网友:
楼主的理论一定好

网友:
图纸 需要慢慢看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赚点下载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1530-1-1.html

网友:
牛啊。要我 换版了。呵呵、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还是好修啊,不过华硕的板子真的不咋滴

网友:
厉害啊,我还没有遇到排阻坏的

网友:
真高手啊  这机子都有点位图  从哪下的啊

网友:
怎么看不到实际内容啊

网友:
这还真是很难修啊。

网友:
楼主在分析IO的工作条件时可谓相当精准,先检测是否有供电,再检测第125脚PWR_SW#信号是否有跳变
,再检测第56脚PM_PWRBTN#是否正常发出,到这里是个转折点,也许别人会去分析别的部位是否有问题了,但楼主却继续分析IO的另外一个工作条件IO的第120脚AC_IN_OC#,可谓一针见血,佩服!

网友:
思路很明确,分析的也很详细,以后要是能经常发帖给我们学习就好了,顶一个

网友:
貌似这块板子也修过,也是19V过来的排阻坏了。

网友:
楼主们发的这些精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总是那么沉着,稳当。整思路,理思绪都是我们这些新手比不了的

网友(2012-08-26):
楼主厉害啊!我几乎修ASUS都头痛,所以每次都报价比其它品牌高一点!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这个机子同样故障  我的也是ac_in_oc#为高后来发现是PRN8002B的4脚无Vmid  19V电压穿板断线

网友:
你试着加焊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排阻也会这样坏,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什么样的排阻啊!没有看明白

网友(2015-01-22):
华硕的板要点位加图纸  维修起来 不吃力  楼主的思恋挺清晰的  没有慌乱

网友B:
楼主的图纸点位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纸点位传一下!!

就是在本论坛下载的呀

网友:
牛B的维修

网友C:
那个排阻  也不发张图是哪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排阻  也不发张图是哪个排阻

有啊,PRN8002

网友:
楼主讲的非常详细 有图有位置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ASUS很多没有图纸。只能一步一步测。

网友:
直接测排阻两端的电压能判断么?

网友:
楼主很厉害,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先收藏起来。

网友:
不错的,看来我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很细心,图纸和点位运用的很娴熟,高手!

网友:
华硕的机子还是很有典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华硕的机没点位图那叫一个痛苦..楼主怎么不把点位图共享下呢?

同意 机器修好   要是把图纸点位贡献出来 方便别人  共享哈

网友(2015-12-27):
楼主的理论只是不错。分析的透彻 加分了。

网友:
这个也技术含量也太高了

网友:
哥们的理论知识还是很强的 记得把图纸的点位上传

网友:
谢谢分享,很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真的是很清晰!喜欢这种维修风格,赞

网友:
高手啊,有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
知识不断学习

网友:
华硕的机子还是很有典型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晰思路很对没走弯路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老师图文并茂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