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ntel G31主板维修,不能进系统,不能安装系统,用GHOST系统碟中的

楼主(2012-07-15):
七彩虹 intel G31主板维修,不能进系统,不能安装系统,用GHOST系统碟中的内存测试工具,进去时出现:INTERNAL ERROR:APPENDED BUFFERS ARE TOO LARGE    这句话,内存  CPU 也换过还是一样故障,北桥也加焊过还是一样,各电压都正常,在BIOS中也停了USB  声卡   网卡  设备也是一样故障,BIOS还未写过,感觉不关BIOS的,请大家帮帮手那里出问题?

网友:
不能进系统 到哪里就进不去了?  到LOGO 还是到滚动条?

网友:
G31用的是ICH7吧,这个ICH7经常这样,进系统黑皮。也许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下或内存

网友:
北桥嫌疑大一点。碰到很多啊。加焊不代表就排除了啊。

网友:
intel这种班子第一个要考虑bios坏得多,还有就是南桥引起

网友:
还未到滚动条就黑了

网友:
CPU假负载的两个时钟电压是1.4V左右正常吗?正常不是在0.3-0.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