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怪病

楼主(2012-07-15):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方正显示器!说是不通电,我接过以后发现里面像东西掉了一样乱响,打开一看有一个螺丝,我把螺丝取出后,显示器能亮了,一切正常,后来主机关了,我在开就出现问题了,刚开机屏幕是黑屏什么也不显示,当进入系统后,就显示了,我就郁闷啊?请高手告诉我怎么回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再看看电源板有没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刚开机屏幕是黑屏什么也不显示,当进入系统后,就显示了,我就郁闷啊?请高手告诉我怎么回事?小弟感激不尽

有些显示器是BIOS画面不显示,到了滚动条才显示。。

你这个连滚动条也不显示??

网友:
是啊 !不显示!只有到系统里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
进糸统与未进糸统对显示器而言,唯一的区别就是刷新率不同。你可以试一下开机后先进入主机BIOS设置,然后按动显示器自动调整按键。让显示器适应不同的刷新率。

网友:
显示器气的BIOS多数2是

网友:
会不会是不稳定哦

网友:
显示器程序乱了

网友A:
驱动板程序有问题刷下程序会好的。

网友:
曾经接手过一个冠捷22的也只这样的问题,后来是在菜单里调了一下设置就好了。

网友:
刷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试过一台液晶进bios白屏  进系统前黑屏

网友:
不光刷新率,有的MCU程序坏后,要么不支待800X600了,要么就反的

网友:
我的编程器嗯程序丢了  你们谁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程序有问题刷下程序会好的。

我想也是程序的事 ,但是我的编程器安装程序丢了 你有么?

网友:
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