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开摄像头就死机,别的正常

楼主(2012-07-15):
电脑一打开摄像头视频 就死机  有时候 打开就马上死机, 有时候 会等个几秒钟 也死机,   死机后卡住不动,键盘鼠标没反应, 必须从其, 从其后也不检查硬盘 一切正常开机,。   主板是 华硕H61    从新做了系统, 然后驱动全部打的 华硕H61驱动盘上面的 驱动,,可是开视频还是 死机, 然后又在驱动精灵上面 更新了 这个摄像头的 驱动, 还是死机,   摄像头换了,也是死机, 摄像头没问题,。  换了好几个usb口 也是这样, 。  什么问题啊???     我光做的系统,  没从新分区,    请问我现在 应该怎么处理?? 内存不会有问题吧!!
别的都正常,  就是一开视频就死机,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你的南桥有问题  因为视频是USB接口的  USB接口是由南桥控制的 所以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可以试一试USB接口接其它外设是否也如此

网友:
应该是你的南桥有问题  因为视频是USB接口的  USB接口是由南桥控制的 所以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H61没有南桥。。
只有一个桥。。

建议换个系统版本,如WIN7之类的。试试

网友(点评):
一个桥的那就是南桥好不 是电源管理部分的 H61把北桥和显卡都集成在一起了好不

网友:
驱动问题哦还有就是信号

网友:
驱动问题,换个其他人做的系统

网友:
现在的华硕板子本身就很Y,更新一下BIOS,和主板驱动,试试,或另外换个摄像头试试。

网友:
上次调了块华硕的A55,打开ACHI装系统就蓝屏(系统盘的驱动肯定没问题,因为同样型号的板子以前装过),只有用IDE模式装,装完了,音频有一边有轻微的杂音,特别是没听音乐和看电影的时候听得出来。唉,我都不想调华硕的板子了,以后还是少做。

网友:
先清一下CMOS看看,不行再刷下BIOS,

网友:
加个独显测试下,如果不会死机,那可能是CPU了。

网友:
你这个是该板子usb供电模块电流小也就是供电不足,你查u盘就不会死机

网友:
应该是超级桥吧 独显和u貌似没有关系撒

网友:
我感觉是供电不足

网友:
曾修过HASEE的笔记本遇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显卡驱动问题,把显卡驱动卸了重装就OK,不知你这个会不会一样

网友:
首先驱动没问题,我上面说了, 我换了个别的版本的系统,  这个系统装完后没有打上任何驱动,然后我就用主板带的驱动盘 从新装的驱动, 还是 死机!!  晕死了~~~

网友:
做系统之后,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今天 解决了,   我重新分区 然后又从新做了个系统, 就好了,    没分区之前就是做的这个系统,   也蓝屏,    今天分区后, 在做这个系统就没事了

网友:
这个摄像头 在别的机器上怎么样呢     先排除摄像头问题

网友:
主板如果没有独立显卡的话,就换北桥吧。

网友:
禁用显卡3D加速试试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usb驱动问题,或者换个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