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 是400W的 买个太贵 想修下

楼主(2012-07-15):
自己的电源 是个400W的 前一天好好的 可第二天不通电了 我是拔了电源线的  拆下来量的前极有电压 后级没有电压  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
所有坏了的东西都是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坏了。
连待机电压都没说有没有,可以认为不是同行。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什么前级什么后级 啊,应该先短接黑线跟绿线看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正解

网友:
你还是买一个新的吧修这个电源要有良好的电路基础和实战经验,看来lz没修过电源,有待机5v,先看看有无电容失效简单量一下二极管等常规原件有无短路,主芯片是否保护

网友A:
我短接了 是真的没有待机电压  那上面 后级都没有电压 我量过了

待机电压需要短接才出来吗?你连这个都不懂,还是在论坛混一阵子,看过几十篇电源维修的帖子再动手吧,免得烧烟花炮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短接了 是真的没有待机电压  那上面 后级都没有电压 我量过了

竟然称为待机电压,那就说明不用短接就可以出来,称为5VSB电压

网友:
先买个新的,等在论坛里多混段时间,有把握了再修。

网友B:
再买也不建议买金河田,做工不怎么样。国产的还是买航嘉的

金河田做工还行

网友:
先通电后,测量输出端的各个引脚的电压,并将测量结果告诉大家,以便大伙好判断。

网友:
自己想修就先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坏件。

网友:
5v待机也没有一般是两个开关管击穿造成少保险

网友:
帮顶,刚刚注册,自己修的第一个电源是整流管击穿,引起损坏了两个13007

网友:
在论坛里多混段时间

网友:
偶也修过一只电源,打开后,查看明显故障,看见2个电容爆浆了,更换就ok。

至于测量故障等,本人确实还不会。

网友:
建议买长城电源

网友:
买新的吧,修电源有风险的,不要跟我们抢饭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买也不建议买金河田,做工不怎么样。国产的还是买航嘉的

那也叫还行?

网友:
不过我也碰到很多航嘉的电源 插上去主板灯亮,但是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换了个电源就好的,因为航嘉的还在保修,所以就没有拆电源看看了

网友:
要修就先拆了在说

看有没有损坏的元件

网友:
买个二手的吧。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