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41-A2 G86-750-A2 能否通用并且相互代换?

楼主(2012-07-15):
G86-741-A2 G86-750-A2 能否通用并且相互代换?有谁换过的说下经验呢 先谢谢啦!

网友(点评):
完全通用

网友:
没试过,但是试过703 740 741 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完全通用

网友:
今天在SONY FZ25这台机器上试过了  换的751  一次不行  二次加焊 OK   741也许是芯片做的次数多了 坏了

网友:
到目前为止仍没有 741代换750 成功过的 经历

网友:
可以换的好像很多哟。

网友:
那么说,结果是可以代换了?

网友:
可以代换
我试过

网友:
741 跟751 能通用的吗   为什么我T61的板子 就没换好过啊   华硕换好过一次    目前为止 就一次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