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高手帮我参考下电源接口定义!!!谢谢

楼主(2012-07-15):
第一次独立换电源接口,主板测下来12345是接地的,6是电源,不清楚这样是不是正常的,请高手指教,不甚感激!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2-7-16 12:37):
目前已换好,没有短路,谢谢大家的捧场!

网友A: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应该很好测啊

网友B:
插孔中间为正极,与它相接的为电源正脚,其它的为接地脚.

网友:
同意
只有一个脚是正极 其他为接地 还有固定作用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就知道了,电源接口定义无外乎正负

网友:
只要正负极不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正常,楼主放心

网友:
是对的,只要正确测量就没问题

网友:
带针的那个是正极,

网友:
判断正确  其实那么多地起固定作用的多点  要怕不正确的话 也可测下主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应该很好测啊

目前已换好,没有短路,谢谢大家的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孔中间为正极,与它相接的为电源正脚,其它的为接地脚.

目前已换好,没有短路,谢谢大家的捧场!

网友:
目前已换好,没有短路,谢谢大家的捧场!

网友C:
飘过!!!来晚了,你都解决了

网友D:
正常  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飘过!!!来晚了,你都解决了

哈哈 是来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  都是这样的

谢谢 解决了

网友:
就两根都搞不懂呀,,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