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59打印,复印都很淡

楼主(2012-07-15):
下部比较淡,上部好点,才换的粉盒,屋子比较潮,修这个的高手解答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缩放复印看看,是扫描还是转印有问题

网友(2012-09-08):
注意··是打印和复印都一个问题··不存在扫描     纸张打印出来时和鼓芯平行的吗 如果是检查下是不是激光器脏了

网友:
下粉量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