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214T一闪黑屏,信号有显示。

楼主(2012-07-15):
我有一三星214T显示器,2008年买的,一直没有用,最近刚开始用,上电,看见三星logo后黑屏,插上VGA线后, 屏幕闪一下继续黑屏,用手电照,屏幕有图像,就是非常暗(应该叫暗屏吧)。每次上电都是一闪黑屏(有图像,背光不亮)。自己以前学过点电路,又喜欢动手,想自己修一下。到网上查资料,都没有解决。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可以确认是灯管没有问题,分别点每个灯,都能闪一下(曾送到楼下维修铺,他说灯没坏,查了半天,他不给查了)。电容没有鼓包。不知问题所在。

网上说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一块,故障还在,2块板子的故障一样。

现在头都搞大。有qq等联系方式吗?想向你请教一下。我的QQ:113924995。

网友(点评):
原因不难查吧,那维修部不会是修家电的还不修液晶的那种吧

网友:
上图:
原机电源高压一体板,四个4个4501GSD已被拆下测量,惭愧,拆下后也没测出好坏。

郁闷图片发布上去。

ht
tp://fanchr.ys168.com/

没办法,不能发网址,只能分成2行写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弱弱的问,6个高压包都换?

网友:
实在不行改个高压板吧

网友:
我的可是全新的,应该不是高压线圈的问题,用各自的高压线圈点各自灯,都能闪一下。
而且,单灯时亮的时间比6灯全点亮的时间长。

网友:
没学过一天电路的粗人飘过。图像正常,想办法把开启电压引入点亮背光不就完了吗。头大了就送去维修部吧,修理还需要一定的设备和材料的,楼下的维修部态度不错了,要是我检修完了知道问题在哪里你却想自己买配件修的话我至少要收二三十块的检测费和手工费呢。要是想做设计研究的话那就看一下资料,如果你能用你在淘宝买的那块板单独点亮灯管的话你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
回复792200209:

楼下的修理部不给我修,不是我不修,他说查找原因太费时间,不给修,不知道是他会不会修?我的板和淘宝买的的板都能单独点亮灯管,只能点2到3秒。
说是想办法把开启电压引入点亮背光,开启电压已经到OZ960,我还尝试把OZ960的过压和过流检测保护去掉,还是没有点亮背光(常亮)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吧。  灯管你怎么单独点亮的。 他们不是平衡工作的嘛

网友(点评):
对!必须四根灯管都正常,才不会保护而黑屏

网友: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我刚修一台,换了两根灯管就好了

网友:
人家是6灯的机子好不好。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直接一根灯管,每个灯管都会闪一下的,而且闪的时间比6根一起点亮时间长。

网友:
我把高压的4个电容换了一下,820uf,25V,105摄氏度的,现在灯管都不闪,OZ960的5V电没有了。5v电是高压板产生的。驱动板与电源高压板之间信号有4个,1个地,1个13V,1个点灯使能3v,1个亮度调节0-5V。这些信号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灯管吧  灯管两边有发黑没

网友:
应该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