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进水 修复后 时间不保存

楼主(2012-07-15):
+RTCBAT 直接连着电池    +VCC_RTC  直接进南桥       测R2001 阻值正常   D2001 正常  ( 测R2001阻值的时候没点电阻两边   表笔一边点着电池接口  一边点着D2001的2脚  )   加电测电压的时候   R2001 1脚2.8V  2脚却是0.9V    D2001 的3脚  也就是进南桥的时候就变成0.4V了    只要是关机后断电   BIOS设置就无法保存     后来直接飞线 把R2001 两角连了起来   时间倒是保存了   机器客户也交钱拿走了  但是  有点小疑惑   为什么元器件都正常  电压却过不去呢      R2001当时1脚那边发黑    用烙铁补焊了下

网友(点评):
应该是所连接的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这技术秒杀。。。    有可能就是R2001腐蚀了。 占个沙发

网友:
机器有时候不能安正常思维去思考

网友:
跟着感觉走,会得到一样不道的效果

网友:
电子原器件不说好,上次搞一个19过电阻电压低的,阻值正常,以为芯片坏了,换一个还是老问题,换个小好多的电阻,正常。。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进水断线的地方。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直接搭过去看看

网友:
直接飞线好了那就是证明那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
可以试试看把BIOS刷一下,有成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