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不开机

楼主(2012-07-15):
  一台DELL1501机子 触发就掉电,拆开一开这个机子以前修过ATI集显的北桥,所以就动手加焊一下北桥,上电开机,现在不会掉电了,但是只是电流只是到0.7到0.8左右就不动了。
  检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重新植了几次北桥,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下手了,因为是AMD的CPU所以也有怀疑是CPU,但是手里没有这样的CPU,所以求教一下高手,会不会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求救求救

网友:
一般情况下 AMD的首先就该考虑CPU

网友:
这个机器 不插电池 好像不跑码  你看看 不行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要搞图纸一步一步的测

网友:
先换个U  是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