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PM-DS2H 没声音

楼主(2012-07-15):
技嘉GA-MA78GPM-DS2H 没声音,装好系统后有声卡的图标出来,可是插喇叭就去没有声音,是什么问题,查看声卡驱动有已经安装好了,还有从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里也看到了已经插进了喇叭,可是反应很慢,插进去要几秒钟才反应出来已经插进去,为什么会这样啊,配置里已经看到插有了喇叭,为什么还是没有声音出来

网友:
诶你给我去查查跳线插好木有.要是没有插如果声卡好的话准行的.要是在没有声音.声卡坏.加一张声卡.或者把板子上的声卡换了

网友:
估计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前置后置都没得吗?

网友:
可以看看声卡跳线是不是没接或接错了呢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还能认驱动吗

网友:
GA-MA770-S3主板用的声卡是瑞煜A888芯片,故障如LZ所言,不是音频接口跳线问题,就是无声。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跳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