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1005p 大电流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5):
接可调电源 大电流,拆机 找图纸,发现短路点在A/D_DOCK_IN, 查所有的MOS管无损坏的,回头一想毕竟有5欧姆的阻值 说明 可能是电容 于是看图纸 顺着A/D_DOCK_IN找 嘻嘻找到了PC187 拆掉阻值正常了,换后 拆电,待机0.200   汗还有问题,摸待机芯片很热 找个替换后还是发热,接着下查吧, 先测VREG5-VREG3吧  看看这2个电压出来没有,刚下去就不对,VREG5只有2V.
VREG5出来电压名称是+5VA 找图吧 找到PU19  是把+5VA转换成+3VA 供  EC和BIOS待机使用, 测期1-3脚阻值OK5脚OK4脚为0
4脚是VOUT  +3VA输出 开始烧吧,刚接电 EC暴热, 换掉开机OK啦  自此修复完毕!      附上图纸

网友:
不错,赞一个

网友:
嗯,维修思路+烧鸡,  我还没烧过鸡。不知道什么味道。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烧98%ec坏了

网友:
楼主不错,我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  我也是菜鸟一个, 烧机毕竟来得快点,以前有过类似的问题 查好就没有查到,烧鸡还是蛮好的! 这次是运气好而已。还在实习中!!

网友:
汗  我的1005PX 大短 居然还没找出来 没烧出来 继续!

网友:
真搞不懂,我这有一个 插不插电源都显示正在充电的。。。

网友:
运气不好烧的更厉害,还是要先找到短路点

网友A:
烧机是不是图纸上走多大电压,我们就接多大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是不是图纸上走多大电压,我们就接多大的电压?

是的  但电流要调到最小缓慢上升